变频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2-08-25):
变频器在空载运行时55HZ比50HZ电流要低,但在实制上有负载的情况是否也是一样吗?

网友A:
呵呵;与负载有关;你接上试试;

网友B:
不一样的,而且那个时候,电机的扭矩也没有 工频大

网友C:
空载是这样。超过了50Hz,电流减小。带载的时候,要看负载的状态,如果负载小或者随着电机运行频率的升高,负载是下降的,那这个现象还是成立的。反之随着电机运行频率升高(超过了50Hz),那电流就不会减小,反而更大了。原因就是50Hz以上时,电机的驱动转矩要下降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D(2012-10-30):
不一样可能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