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5):
现在我做一套系统:
工艺要求:3个500W的电机分别带动3个轴转动,车速设在0--50米/分,要求每个轴的转速间歇的发生变化,间歇时间最好操作员自己设定,并且3个轴的速度是不能相同的,永远都要不同,比如:前30米/分、中26、34或者前20、中23、后32,这些点是不定的或者可以由操作工自己定。
现有配件:三菱FX1N-24MR、FX2N-4DA、3台0.75的变频器。
   此程序用什么方法怎样编写才能有较好的工业曲线?请各位帮帮忙,指点一下,能用梯形图表示的最好用梯形图,不能用梯形图的尽量解答详细点,

  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A:
速度、时间都要设定,那还得加个触摸屏。还有你这3轴之间应该有速比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