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芯片问题

楼主(2012-08-25):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变频器开关电源芯片2844可不可以用2842或3842代换,还有没有其它可代用的芯片。

网友A:
我用3844换过

网友B:
2844芯片多半都是正激,占空比是2842的一半,不一定能代换,代换后有可能输出电压不对,开关管和变压器发热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3844换过
3844是民用品,2844是工业品,当然可以代换,相比下2844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