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5):
台达触摸屏与PLC(DVP-32ES)和模拟量扩展控制变频器转速可以吗?

不知道选什么型号的模拟量输出扩展?需要控制5台变频器转速,谢谢大家

网友A:
和触摸屏没什么关系,PLC要选5路模拟量输出的扩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达触摸屏与PLC(DVP-32ES)和模拟量扩展控制变频器转速可以吗?

不知道选什么型号的模拟量输出扩展?需要控制5台变频器转速,谢谢大家
可以控制变频器速度,至于选什么型号的扩展模块,我不了解台达PLC,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选型手册,或者打技术支持热线。

网友C:
后面加一个DVP-02DA 一个DVP-04DA;

楼主:
谢谢大家。祝你们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