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6):
这个旋钮是控制气缸上下的, 工作时气缸处在下压的位置, 在工作流程快结束时,要求气缸自动上升,工作流程结束,气缸还是处在 上升位置,  这时反向转动旋钮气缸下压,按启动工作流程又开始。这里就出来一个问题,旋钮, 功能的互换问题。请问谁有解决办法。

网友A:
   “反向转动旋钮气缸下压”——
   是说:旋钮有两个位置,比如“0”、“1”;在“0”的位置,工作了一个循环,气缸停在上升位置,这时按起动按钮气缸不能下降,需将旋钮转到“1”的位置,才能再次工作;之后,又需将旋钮转到“0”的位置,才能再次工作。
   还是:旋钮处在某个位置(比如“1”),气缸才能下降?

网友B:
工作时气缸处在下压的位置, 在工作流程快结束时,要求气缸自动上升,工作流程结束,气缸还是处在 上升位置,  这时反向转动旋钮气缸下压,按启动工作流程又开始

气缸一定要在下压位置,才能启动。工作流程快结束时得有一个信号让气缸自动上升。

楼主:
对就是你上面说的意思。 第一次:旋钮0的位子是 “下压” 然后按启动按钮,设备程序才能开始,假如在1的“上升” 位置 则按启动按钮 程序不能启动。

循环一次到程序快就是时,{旋钮目前处在 "0"的下压位置},气缸自动上升(工人 拿掉气缸所压的产品) ,然后程序结束, 气缸处于 上升位置 ,旋钮处在“0”位置。

第二次:  工人在气缸下放上 产品, 转动旋钮 到 ‘1’的位置,气缸下压,按下启动,程序执行。

下一次:旋钮, 1和0 功能又出现互换。

网友C:
曾经来过,,,

网友D:
看不明白要求,但知道很简单

楼主:
第一次:旋钮0的位子是 “下压” 然后按启动按钮,设备程序才能开始,假如在1的“上升” 位置 则按启动按钮 程序不能启动。

循环一次到程序快就是时,{旋钮目前处在 "0"的下压位置},气缸自动上升(工人 拿掉气缸所压的产品) ,然后程序结束, 气缸处于 上升位置 ,旋钮处在“0”位置。

第二次:  工人在气缸下放上 产品, 转动旋钮 到 ‘1’的位置,气缸下压,按下启动,程序执行。

下一次:旋钮, 1和0 功能又出现互换。

网友D:
真搞不明白了,是不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啊

网友D:
按钮有0和1两种状态对吧,上升和下降位置是有限位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能不能你分开说啊

循环一次到程序快就是时————这句话更是理解不了

网友E:
楼主说话我搞不明白

楼主:
还是看图吧, x0 和x1 是旋钮不同的两端, y1 是接气缸电磁阀的, y1闭合,气缸上升,y1断开 ,气缸下压。
工作:y1断开, 按x3启动按钮, 程序开始执行, 当程序执行到y5是,(气缸自动上升)旋钮 对x0,x1 闭合,断开 功能进行一个交换。

楼主:
这样的旋钮

网友A:
对于基本的逻辑控制,通常控制要求出来了,程序就出来了;
旋钮开关在某一位置,按起动按钮后,就记忆一下(例如将某软元件置位),直到旋钮开关到另一位置才解除记忆——不知这个想法,有无参考作用。

楼主:
我昨天想出来了 ,但是看看谁有更简单的办法。
x1和x2是旋钮 不同两级, x3启动按钮, y1气缸电磁阀输出, y5电机反转

网友F:
应该很好写的吧,如果没有感应器的话,可以利用控制气缸电磁阀的输出点结合写。

网友G:
好像是机械手控制,以前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