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6):
请教 各位高手,有一台软启动器,拆开后发现有两只短路了,其余的想检测好坏,不知道怎样检测。谢谢!

网友A:
在本站搜一搜博客(变频器维修专题)

网友B:
可控硅分单向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两种,都是三个电极。单向可控硅有阴极(K)、阳极(A)、控制极(G)。双向可控硅等效于两只单项可控硅反向并联而成。即其中一只单向硅阳极与另一只阴极相边连,其引出端称T1极,其中一只单向硅阴极与另一只阳极相连,其引出端称T2极,剩下则为控制极(G)。
1、单、双向可控硅的判别:先任测两个极,若正、反测指针均不动(R×1挡),可能是A、K或G、A极(对单向可控硅)也可能是T2、T1或T2、G极(对双向可控硅)。若其中有一次测量指示为几十至几百欧,则必为单向可控硅。且红笔所接为K极,黑笔接的为G极,剩下即为A极。若正、反向测指示均为几十至几百欧,则必为双向可控硅。再将旋钮拨至R×1或R×10挡复测,其中必有一次阻值稍大,则稍大的一次红笔接的为G极,黑笔所接为T1极,余下是T2极。
2、性能的差别:将旋钮拨至R×1挡,对于1~6A单向可控硅,红笔接K极,黑笔同时接通G、A极,在保持黑笔不脱离A极状态下断开G极,指针应指示几十欧至一百欧,此时可控硅已被触发,且触发电压低(或触发电流小)。然后瞬时断开A极再接通,指针应退回∞位置,则表明可控硅良好。
对于1~6A双向可控硅,红笔接T1极,黑笔同时接G、T2极,在保证黑笔不脱离T2极的前提下断开G极,指针应指示为几十至一百多欧(视可控硅电流大小、厂家不同而异)。然后将两笔对调,重复上述步骤测一次,指针指示还要比上一次稍大十几至几十欧,则表明可控硅良好,且触发电压(或电流)小。
若保持接通A极或T2极时断开G极,指针立即退回∞位置,则说明可控硅触发电流太大或损坏。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用这个方法我测了一下,还是没有测出来,我怀疑这种方法是不是只能检测小功率的可控硅,因为我看到特性参数上有,重复正向峰值电流是24MA,门极触发电流是65MA,门极触发电压是1.2v,维持电流是34MA,是不是需要一个大电流触发电路,用万用表检测无法检测出来?

网友C:
找咸工的文章

楼主:
好的,谢谢!我去找找。

网友D:
弄过12伏电源 串个相应电压功率的灯泡 用触发极直接去触发就可以了 再大电流的也可以这样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