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

楼主(2012-08-26):
用MCGS tpc7062kx,设计一个多位开关控制电动机.
开关有三个位置,分别对应“正转”“反转”和“停止”。
请问这种多位开关如何设计?为何找不到多位开关!

网友A:
已经很长时间没用mcgs了,有没有多位开关记不清了。
但是我想可以使用模拟量的变量。0、1、2分别代表正、反、停。变量为0调用正转图片,其它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