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6):
电机是YY/三角的双速电机。接好线之后为什么低速是正转。而到高速却是反转呢。差点烧电机啊。接过的高手说说你们是怎样用万用表查相序的。谢谢

网友A:
楼主上图吧!有图才有真相!大家帮你分析一下!貌似接错线了.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28010
参考这个帖子看看。

网友B:
把高速端电机线任意两根对调一下。

网友C:
最好把图发上来,以前接过一种高低速电机,低速6个线头,高速3个线头,接不好就高低速不是一个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