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风扇电路

楼主(2012-08-26):
现有两台科姆龙2000的变频器,已经确定驱动风扇的电路有问题,输出只有5伏多,风扇是24伏的,请高手分析一下基本的风扇电路

网友A:
KV2000是不带反馈的,风扇的控制和温度等都是有关的

楼主:
谢谢,没看说明啊

网友B:
那就直接将风机回路略过,从开关电源上引出24vdc,让风机常转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直接将风机回路略过,从开关电源上引出24vdc,让风机常转即可。
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D:
就是啊,直接接个dc24v不就行了?找不到dc24v,就换个交流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