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6):
各位前辈:
   我厂一台ACS550的变频器,带两台15KW的变频电机运行。最近出现怪事,解释不通啊...还有劳....
     最先一台(安装调试后运行了2年)是运行过程中报接地故障,然后检查线路,电机,包括变频器输出口接
的电抗器。绝缘均是正常,电机阻值正常,相间也测过。电缆,电机,电抗器外表检查未发现问题。之后复位。
然后,操作台一给频率,变频器镇流模块(IGBT)炸毁。之后再检查,带电抗器要绝缘,测得值在1兆欧左右;
然后拆下电抗器下电机线,带100米电缆和两台电机一起要绝缘,测得值在200兆欧(每相对地阻值)以上,然后
检查电缆架上电缆,外表为间异常。所以怀疑电机问题,在每台电机接线盒出先下电源线,摇绝缘,测值在200兆欧。
怀疑电机相间短路。将电机接线柱三角形连接片拆下,用摇表测每相绕组对地绝缘均在500兆欧。用万用表测没绕组
相间阻值,没有短路。两台电机均是如此检查,测量。未发现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从厂家买了台新的ACS550变频器。型号对应。。外围未发现问题。所以直接将新的变频器用上。上电。变频器
未报故障。之后运行。一直没有找到问题。运行了将近半年时间,依然是此等现在,先报接地。逐步检查,未发现问题。
变频器也是炸了。详细检查后还是没发现问题,所测数据也是正常。汇报领导后,将备用的一台(第三台了)换上,
设好参数,调试运行,不到8小时。晚上又炸了。而且威力似乎比较大,变频器都炸黑了。检查,依然没发现问题。
完全想不通了。外围问题,变频器应该会报相应的故障,然后停机的,为什么每次都只是接地,而且接地用摇表测,
测不出来。逐步检查也都是好的。换了一台还能运行。请教厂家后也没有结果。汇报再换。
   已经是第四台了。换上后又什么都是好的,依然能运行。运行电流也正常。电机也没换过。这第四台到运行到
现在不到3周。,依然老问题,老故障,先是接地,详细检查没结果,复位上电,没有故障报警。操作台一给频率直接炸。
然后检查还是一切正常。。。。
   如今换上的是第五台了。。。同样运行了6个小时了。。。
   请各路高手指点迷津啊!!!!

网友A:
你们老板真有钱,两台变频器的钱可以把外围设备都换一遍了吧?

网友A:
或是分开控制,两台变频

网友B:
外围肯定有问题,最好全换掉。

楼主:
老板就是有钱没办法。。。

有没有高手帮忙分析分析问题啊。。。

目前也没办法了。先换了电缆再说

网友C:
直接把电机换了!

网友D:
你的机器型号是什么

网友E:
炸的是整流部分还是输出部分再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