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法结果

楼主(2012-08-26):
就是我设定MB0为时钟存储器 ,弄个加法器ADD I 使得MW10每隔一秒加一 怎么解  能进行仿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设定MB0为时钟存储器 ,弄个加法器ADD I 使得MW10每隔一秒加一 怎么解  能进行仿真吗
时钟存储器并没有2S的周期,所谓的1S周期是指0.5S为ON,0.5S为OFF,所以不能实现你每隔1S加1的定时周期。

因此你要使用间隔1S加1,你需要使用定时器或者定时中断来实现。

至于仿真,无论是用定时中断,定时器以及时钟存储器都可以,但是存储器的更新与系统周期不同步,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个周期内被多次累加的状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设定MB0为时钟存储器 ,弄个加法器ADD I 使得MW10每隔一秒加一 怎么解  能进行仿真吗
时钟存储器并没有2S的周期,所谓的1S周期是指0.5S为ON,0.5S为OFF,所以不能实现你每隔1S加1的定时周期。

因此你要使用间隔1S加1,你需要使用定时器或者定时中断来实现。

至于仿真,无论是用定时中断,定时器以及时钟存储器都可以,但是存储器的更新与系统周期不同步,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个周期内被多次累加的状况。

支持C大
顺便问下疯狂找你的那人哪去了啊

网友C:
加个脉冲吧.

楼主:
谢了 刚开始  再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