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7):
上图为I/O点分布图, PLC为三菱FX-3U 128MT   2.7版本的

写了一段测试程序如下,注:用PLSY同PLSR指令正常,就是回原点指令DSZR无法用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零点信号怎么用那么大的编号,要用X0到X7之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点信号怎么用那么大的编号,要用X0到X7之间的

谢谢,只是零点信号一个点用X0~X7之间的吗?还是极限开关,近点开关都需要?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啊。。。以后偶也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