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画面设置

楼主(2012-08-27):
请问在组态王中主画面的设置步骤,本人新手谢谢

网友A:
下个教程吧!

网友B:
开发环境下--点"运行"设置(不是启动运行环境)--主(启动)画面页--从你做好的画面中选择一个就是了.

网友C:
建议:
  1、安装试运行版最快速方法:下载视屏,视屏了解;
  2、直接电话请亚控技术支持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