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7):
我厂15kW风机轴承经常烧坏,不知为何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换个牌子试试

网友B:
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C:
应该是风扇引起的,如果风扇上有异物,不平衡,就会造成轴承频繁损坏

网友D:
你检查一下风机的振动情况!另外联轴器是否联接正常?是不是轴承外园在转动?

网友E:
风机轴承经常烧坏?是电机的转子轴承吗?怎么个烧坏?能形容一下吗?在轴承的表面,是否存在灼伤?贴张图片看看。

网友F:
风机动静平衡是否好。风机使用坏境温度有多高?如果温度比较高最好换高温润滑脂!

网友G:
风机轴承经常坏如果不是轴承质量问题,动平衡也没有问题。可检查一下风机内轴承保护油封,如果油封损坏,风机工作时,产生的风压很快将轴承的润滑油吹干,造成轴承缺油损坏。

网友C:
如果油封损坏,风机工作时,产生的风压很快将轴承的润滑油吹干,造成轴承缺油损坏,说的不错。

网友H:
动平衡不行吧

网友I:
一、轴承本身质量
二、转子的动平衡被破坏
三、象上个说的不能保证润滑油的问题
四、转子上轴承台损坏严重

网友J:
一个是风机振动,二是轴承质量,三是润滑油质量,是不是用的高温润滑油

网友K:
不平衡引起的。把扇做一下动平衡。

网友L:
如风机的工作环境温度是较高,轴承的润滑脂就应选用耐高温的润滑脂.否则轴承很快会烧坏导致电机烧毁.风机的动平衡应该没问题.在出厂时都进行测试合格才会出厂.但不排除你们检修时不小心损伤到风机.

网友M:
风机有好多种,安装地点?轴承有好多类,啥型号?损坏频率?安装方法?硬砸?热套?这些情况注清楚了就好分析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F:
风机动静平衡是否好。风机使用坏境温度有多高?如果温度比较高最好换高温润滑脂!

网友O:
一般是叶轮沾上粉尘,造成偏心轴承损坏。把枫叶上的灰尘清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P:
风机基座是否牢固、是否找平,风机电机以及连接轴承是否同轴,再者要加强润滑。

网友Q: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