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7):
一、逻辑取及输出指令
1.指令作用
  LD(取)为常开触头逻辑运算起始指令,LDI(取反)则为常闭触头逻辑运算起始指令,OUT(输出)用于线圈驱动,其驱动对象有输出继电器(Y)、辅助继电器(M)、状态继电器(S)、定时器(T)、计数器(C)等。OUT指令不能用于输入继电器,OUT指令驱动定时器(T)、计数器(C)时,必须设置常数K或数据寄存器值。
2.使用示例
  图1是由LD、LDI、OUT指令组成的梯形图,其中OUT M100和OUT  T0的线圈可并联使用。
图1  LD、LDI、OUT指令组成的梯形图

  该梯形图对应的语句指令程序为:
        程序步        语句            注释
         1       LD     X0       //与左母线相连
         2       OUT    Y0       //驱动线圈
         3       LDI    X1
         4       OUT    M100     //驱动通用辅助继电器
         5       OUT    T0       //驱动定时器
            K19      //设定常数
         6       LD     TO
         7       OUT    Y1
二、触头串联指令
1.指令作用
  AND(与)用于常开触头串联连接,ANI则用于常闭触头串联连接。串联触头个数没有限制,理论上该指令可以无限次重复使用,实际由于图形编程器和打印机功能有限制,一般一行不超过10个触头和1个线圈,而连续输出总共不超过24行。
2.使用示例
  图2是由AND、ANI指令组成的梯形图。OUT指令之后可通过触头对其他线圈使用OUT指令,称为纵向输出或连续输出。例在OUT  M101指令后,可通过触头T1对线圈Y4使用OUT进行连续输出,如果顺序不错,可多次重复使用连续输出。
  梯形图对应的语句指令程序为:
          LD      X2
          AND     X0       //串联常开触头
          OUT     Y3
          LD      Y3
          ANI     X3       //串联常闭触头
          OUT     M101
          AND     T1       //串联触头
          OUT     Y4       //连续输出
三、触头并联指令
1.指令作用
  OR(或)是常开触头并联连接指令,ORI(或反)是常闭触头并联连接指令。除第一行并联支路外,其余并联支路上若只有一个触头时就可使用OR、ORI指令。OR、ORI指令一般跟随LD、LDI指令后,对LD、LDI指令规定的触头再并联一个触头。
2.使用示例
  图3是由OR、ORI指令组成的梯形图。由于OR、ORI指令只能将一个触头并联到一条支路的两端,即梯形图中M103或M110所在支路只有一个触头,梯形图对应的语句指令程序程序为:
          LD      X4
          OR      X6             //并联一个常开触头
          ORI     M102        //并联一个常闭触头
          OUT     Y5
          LDI     Y5
          AND     X7
          OR      M103        //并联一个常开触头
          ANI     X10
          ORI     M110        //并联一个常闭触头
          OUT     M103
图3  OR、ORI指令组成的梯形图

网友A:
不错的教程,简单直观。

网友B:
简单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