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7):
四、 边沿检测脉冲指令
1.指令作用
  LDP(取脉冲上升沿)是上升沿检测运算开始指令,LDF(取脉冲下降沿)是下降沿脉冲运算开始指令,ANDP(与脉冲上升沿)是上升沿检测串联连接指令,ANDF(与脉冲下降沿)是下降沿检测串联连接指令,ORP(或脉冲上升沿)是上升沿检测并联连接指令,ORF(或脉冲下降沿)是下降沿检测并联连接指令。
  LDP、ANDP、ORP等指令用于检测触头状态变化的上升沿,当上升沿到来时,使其操作对象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又称为上升沿微分指令。LDF、ANDF、ORF等指令用于检测触头状态变化的下降沿,当下降沿到来时,使其操作对象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又称为下降沿微分指令。这些指令的操作对象有X、Y、M、S、T、C等。
2.使用示例
图4  LDP、ORF、ANDP指令组成的梯形图
   图4是由LDP、ORF、ANDP指令组成的梯形图。在X2的上升沿或X3的下降沿时线圈Y0接通。对于线圈M0,需在常开触头M3接通且T5上升沿时才接通。
   梯形图对应的语句指令程序为:
          LDP       X2            //取脉冲上升沿
          ORF       X3            //或脉冲下降沿
          OUT       Y0
          LD        M3
          ANDP      T5            //与脉冲上升沿
          OUT       M0
五、块或块与指令
1.指令作用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触头串联连接的电路称为串联电路块,块或ORB指令的作用是将串联电路块并联连接,连接时,分支开始用LD、LDI指令,分支结束则用ORB指令。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触头并联连接的电路称为并联电路块,块与ANB指令的作用是将并联电路块串联连接,连接时,分支开始用LD、LDI指令,分支结束则用ANB指令。
  块或(ORB)和块与(ANB)指令均无操作元件,同时ORB、ANB指令均可连续使用,但均将LD、LDI指令的使用次数限制在8次以下。
2.使用示例
  图5是由ORB、ANB指令组成的梯形图。该梯形图先由X0、X1指令组成并联电路块A,然后将X2、X3组成串联电路块B,X4、X5组成串联电路块 C,再将两个串联电路块通过ORB指令进行块或操作形并联电路块1,之后再进行或操作后形成并联电路块2,在此基础上通过ANB指令进行块与操作最终形成串联电路块3。
图5  ORB、ANB指令组成的梯形图
   对应语句指令程序为:
          LD      X0
          OR      X3            //组成并联电路块A
          LD      X1            //分支起点
          AND     X2            //组成串联电路块B
          LDI     X4              //分支起点
          AND     X5           //组成串联电路块C
          ORB                     //将两个串联块进行块或操作,形成1
          ORI     X6            //形成并联电路块2
          ANB                    //块与操作,形成3
          OR      X7
          OUT     Y0
六、 多重输出指令
1.指令作用
  MPS、MRD、MPP这组指令是将连接点结果存入堆栈存储器,以方便连接点后面电路的编程。FX2N系列PLC中有11个存储运算中间结果的堆栈。
  堆栈采用先进后出的数据存储方式,见图6。MPS为进栈指令,其作用是将中间运算结果存入堆栈的第一个堆栈单元,同时使堆栈内各堆栈单元原有存储数据顺序下移一个堆栈单元。
图6  堆栈存储器数据存储方式
  MRD为读栈指令,其作用是仅读出栈顶数据,而堆栈内数据维持原状。MRD指令可连续重复使用24次。
  MPP为出栈指令,其作用是弹出堆栈中第一个堆栈单元的数据,此时该数据在堆栈中消失,同时堆栈内第二个堆栈单元至堆底的所有数据顺序上移一个单元,原第二个堆栈单元的数据进入栈顶。MPS和MPP指令必须成对使用,连续使用次数则应少于1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