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7):
看了step7帮助里关于JL指令的讲解, 不是很明白,哪位大侠可以讲解一下具体怎么跳转的啊?那个列表是怎么回事?

网友A:
L MB100
JL  LIST
JU  COM1
JU  COM2
JU  COM3

根据MB100的值,选择执行COM1,COM2还是COM3

楼主:
引用 网友A:
L MB100
JL  LIST
JU  COM1
JU  COM2
JU  COM3

根据MB100的值,选择执行COM1,COM2还是COM3

Regards
那MB100的值跟他是怎么对应的呢?JU指令后也没有设定什么值啊?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