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7):
今天是变频器带带电机运行。电机三相接好了,但是没接地线,且与大地隔离。 变频器启动电机后,发现变频器PE端与电机外壳带电(100V~220V AC)。且当频率上升时,这个电压就下降,频率下降时,这个电压就上升。

小白求解!!

网友A:
变频器驱动电机在电缆线上会产生感生电流,电机外壳的PE应该与变频器的PE连接,然后通过电气柜的外壳接大地。这样导线上的感生电流,就会沿PE连接线返回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使干扰降到最低限度。记住,电机与变频器的PE连接线一定要尽可能粗。10平方截面以上的电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驱动电机在电缆向上会产生感生电流,电机外壳的PE应该与变频器的PE连接,然后通过电气柜的外壳接大地。这样导线上的感生电流,就会沿PE连接线返回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使干扰降到最低限度。记住,电机与变频器的PE连接线一定要尽可能粗。10平方截面以上的电缆。
那请问版主,为何频率上升时,这个电压就下降,频率下降时,这个电压就上升呢?

网友C:
变频器的感应电,除了接地以外,还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呢?这也是直困扰着我的一个结。

网友D:
感应电,必须接地,否则很危险

网友E:
接地是唯一的办法

楼主:
电压挺高,确实很危险

网友F:
借用这贴问个关联不大的事,家里的电少了地线会很危险不?昨儿我家的地线因为坏掉被掐断了.

楼主:
貌似家庭用电很多都没接底线吧。  也就是说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借用这贴问个关联不大的事,家里的电少了地线会很危险不?昨儿我家的地线因为坏掉被掐断了.
当然不好。家里的地线也要有,万一家里的电器有漏电的,会电人。

网友G:
设备用电必须安全接地,否则很危险

网友H:
接地可消毒剂除感应电

网友I:
怎么能没接地线,奇怪!

网友J:
现在设计都不是很规范了,接地线很多都省略了......................

网友K:
学习了  虽然 以前 也接地 就是不知道不接地有这么大的危害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感应电,必须接地,否则很危险

网友M:
学习了,请问,是不是如果电机固定在一组大铁架子上,电机外壳就可以不与变频器PE端相接(因为铁架子本身就是接地的),对吗?

网友N:
这是电容漏的感应电。

网友O(2014-09-01):
是的  但是电机与铁架连接  有较大电阻  铁架接地电阻也较大  虽然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不能完全取代地线  地线的接地电阻是有极高的要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应该是<4欧姆,还有其他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