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7):
大家好,我这里有CQM1的PLC,,是不是只要一条USB到RS232的线就可以了?还要换成其他的线吗??我是新手,谢谢大家。

网友A:
本图代表欧姆龙官方见解:

网友B:
手册上有怎么制备232口的连线

网友C:
电脑有COM口的话可以用自制232的线连接,或者用欧姆龙专用的cqm1-cif02电缆通信

网友D:
首先请确认是CQM1还是CQM1H系列;
这二个系列CPU11的都是只有一个编程口,对应的COM口编程电缆分别为CQM1-CIF02及CS1W-CN226;
用通讯模块的话分别是CPM1——CIF01  CPM2C-CIF01;
二个系列CPU21及以上的型号的都有RS232口,如果是全新的或标准的RS232定义的话可以用这个口与电脑通讯,电缆型号XW2Z-200S-V;

网友E:
带232口的简单
可以自己做
不带的买现成的线

网友F:
有2和线的, 232的方便些

楼主:
大家好,我这个是CQM1系列的。。CPU21的,但是我只买了个USB转RS232的线,还有另外一条,是RS232公口转RS232母口的,可是,还是连不上,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还是线的问题呢?还是那里设置没有搞好呢?、我这样的线能用吗??

楼主:
这个PLC带有RS232口的

网友G:
连线不对 连什么
看手册做条
现成的连线也很多

网友H(2012-12-07):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这个是CQM1系列的。。CPU21的,但是我只买了个USB转RS232的线,还有另外一条,是RS232公口转RS232母口的,可是,还是连不上,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还是线的问题呢?还是那里设置没有搞好呢?、我这样的线能用吗??
检查一下,焊线的针脚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