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7):
本人有台安邦信G7 75KW变频器原先故障是运行有时会跳OU过电压故障,发现显示电压比实际电压要高,经检查是电源板上电压检测端一个可调电阻可能松动或氧化,换新后调节电阻把检测电压调到跟直流母线电压值一样,在维修房试机正常,再把变频器装到机台上,用了一天出现运行一段时间后频率升上去会自动往下降然后又升上去,同时会不时的跳LP故障,有时也会跳OC故障,把电机线断开测三相输出平衡稳定,为了缩小故障范围,把电机接到另一台变频上试机正常.把变频拆下,把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新,又用了一天又出现这种故障.现在搞的头大,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怪怪,怎么会这么冷清啊,各位师傅、老师都在忙什么啊?

网友A:
LP是什么故障?说明一下嘛

楼主:
LP是输出缺相

网友B:
查缺相检测电路,前几天修过一台正弦的就是报LP,短接缺相输出光耦故障解除,个人感觉LP应该是输入缺相,输出缺相是OLP

楼主:
说明书上说是输出缺相故障。

楼主:
4楼说把检测电路屏蔽了,缺相故障就解除了,是不跳这个故障了,还是输出不缺相了。

网友B:
我解除的是输入缺相检测电路,就不报LP了,所以说明LP是输入缺相故障,可能2个牌子不同LP的故障代表的意思也不一样吧,希望你的说明书没搞错 或者是同品牌但是不是此型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缺相检测电路,前几天修过一台正弦的就是报LP,短接缺相输出光耦故障解除,个人感觉LP应该是输入缺相,输出缺相是OLP
老余解答精辟。同意

楼主:
我再次看过说明书,是输出缺相.输入缺相你这么处理应该是能用的,如果真的是输出缺相这样处理应该是不合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次看过说明书,是输出缺相.输入缺相你这么处理应该是能用的,如果真的是输出缺相这样处理应该是不合理的.
你理解错人家的意思了,他只是引导你去查找问题的。

网友C:
那把此故障屏蔽掉吧。具体操作如下:

把控制板端子就是有两排端子的那里,从下排开始的第4号.5号.6号和上面那排的第六号端子用导线都连起来。最后参数调至93号参数 里面应该是50.00把它改为50.01。拆掉连接线。试下看.请确保此机在单独运行的时候是正常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把此故障屏蔽掉吧。具体操作如下:

把控制板端子就是有两排端子的那里,从下排开始的第4号.5号.6号和上面那排的第六号端子用导线都连起来。最后参数调至93号参数 里面应该是50.00把它改为50.01。拆掉连接线。试下看.请确保此机在单独运行的时候是正常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Laijianli你好!首先谢谢你的帮助,你说的是安邦信G7系列的变频吗?F93号参数是起始电压,出厂值是76,能说明一下原理吗?

网友C:
是G7的,这也属于内部参数,你就把93号参数改成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