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好,小弟刚接触变频器。。想问问在变频器里给电机自学习要怎么弄

楼主(2012-08-27):
大家帮帮小弟

网友A:
楼主的标题好像打错字了吧,
无法理解

网友B:
变频器说明书里就有自学习操作步骤。

网友C:
看说明书,那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D:
不同型号的变频器,学习方法是不同的!

网友E:
是安川的变频器?

网友F:
电机参数学习基本都是这样:在矢量模式下,输入正确的电机参数
深圳市华翔电气有限公司
华翔变频 驱动专家

网友G(2012-11-04):
有的变频器调好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