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7):
安装了三菱GX developer8.31中文版软件,安装了GX simulator,编好程序没法逻辑功能测试,问问各位大侠怎么办?

网友A:
那具体是什么提示或是现象呢

楼主:
装好simulator6c后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字体还是暗色,说明没法启动或如同没装simulator6c一样,但是我确实是装了

网友A:
还是暗色的,可能是没装好,到添加删除程序里看有没有这个,确认下有没有安装

楼主:
有,安装都没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一次安装都安装好了,还原下系统安装就不能用了

网友A:
卸载掉重新装下看看

楼主:
装过几次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你的版本对不对,安装最新的8.86吧

楼主:
版本对的,有一次安装出来没问题,然后就不行了
引用 网友B:
你的版本对不对,安装最新的8.86吧
版本对的,有一次安装出来没问题,然后还原下系统再安装用就不行了

网友C:
直接装GX WORKS2最方便对不会装软件的人最好不过了。新扣群招人245043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