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7):
东芝VF-S11变频器,上电就显示----,大概要等十秒才显示0.0和E-17闪烁。可我查手册里根本就没有E-17的故障报警。请问高手这应该是什么地方的原因.变频器可以在外部起动信号运行,速度无法调节,,面板按键和电位器全部不起作用

楼主:
忙活一上午,总算找到该代码所代表的意思了 ,网上的说明书没有,但是随机附带的说明书有个参数 E-17 意为操作面板故障   更换即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