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7):
我查说明书了。故障代码意思是阻抗性短路,是指哪块短路呢?该机最初损坏是输出接触不良,端子过热烧坏霍尔传感器,-15伏电源管损坏。修复以后出现此现象,在电流检测插座附近有几个贴面集成块--Lm239 .LM2903',TL0741有一块不能确定它的型号,好像是TEZ037,开头字母有点不清,是8 个脚的。没有查到资料。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集成块,如何代换。

楼主:
此机器的毛病我找到了,费了好大的劲,损坏的集成块是ST公司出品。一样的集成块找不到,只找了一个类似的代替,再开机不报故障了。另外还有一个40欧的电阻断了

楼主:
ST037不是集成块代号,最后借助高倍放大镜发现还有几个数字258,估计这个就是型号,是LM258还是LF258就不知道了。外国机器用的原件就是和国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