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8):
请教,要控制5个伺服电机,是不是用3U的PLC 再搭配2个1PG的模块???模块要占用PLC的IO点吗

网友A:
非三菱不可吗

可以考虑H2U-3232MTQ产品

自带5轴输出,成本远低于三菱。。。

网友B:
可以这样配置,两个模块不占用主机本身的I/O点,只是占用总的控制点数,FX3U最多可以扩展到256点,加了两个特护模块,那要占用这256点中的16点

网友C:
这样的配置成本可不低哟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E:
要考虑几轴间有没有运算关系;

网友F:
普通4轴很多plc都可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配置,两个模块不占用主机本身的I/O点,只是占用总的控制点数,FX3U最多可以扩展到256点,加了两个特护模块,那要占用这256点中的16点

谢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三菱不可吗

可以考虑H2U-3232MTQ产品

自带5轴输出,成本远低于三菱。。。

谢谢,可是客户要求用三菱,讨厌日货!

网友G:
好运就只能用你这个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