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实验设备问题

楼主(2012-08-28):
下面是一个高校的老师发给我的邮件:廖老师:您好!我们想了解一下《S7-200编程及应用》课程你们教学所用的实验设备,具体的型号和有关的模块配置情况,有没有专门供教学用的实验设备,以便我们购买。
下面是我的答复:
我们用的是CPU 224和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有很多年了,用小开关产生输入信号。现在的所谓教学实验设备无非就是一块板上有点图和几个发光二极管,我认为是白费钱。我的《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有用组态王和通信实现被控对象的动态模拟的详细实现方法和几个实例的例程,连电梯都可以模拟。建议你们采用这种方案,不用花钱,自已可以开发,教学效果好。
如果你们准备选型,建议你们选西门子刚出的S7-200 Smart,它有一个以太网接口和一个485接口,指令与S7-200CN的相同。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廖老师最近有没有写书???

网友B:
旋转编码器也能模拟? 高速脉冲输出也能模拟?

网友C:
廖老师真的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编码器也能模拟? 高速脉冲输出也能模拟?
脉冲式编码器可以用信号发生器来模拟,高速脉冲输出不能模拟。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一个高校的老师发给我的邮件:廖老师:您好!我们想了解一下《S7-200编程及应用》课程你们教学所用的实验设备,具体的型号和有关的模块配置情况,有没有专门供教学用的实验设备,以便我们购买。
下面是我的答复:
我们用的是CPU 224和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有很多年了,用小开关产生输入信号。现在的所谓教学实验设备无非就是一块板上有点图和几个发光二极管,我认为是白费钱。我的《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有用组态王和通信实现被控对象的动态模拟的详细实现方法和几个实例的例程,连电梯都可以模拟。建议你们采用这种方案,不用花钱,自已可以开发,教学效果好。
如果你们准备选型,建议你们选西门子刚出的S7-200 Smart,它有一个以太网接口和一个485接口,指令与S7-200CN的相同。

“现在的所谓教学实验设备无非就是一块板上有点图和几个发光二极管,我认为是白费钱。”
这些话,我不敢苟同,其实看看现在天皇、亚龙做的教学仪器还是很厉害的!也不仅仅就只是一块板上有点图和几个发光二极管,我以前做过所谓的教学仪器研发,也深知有些教学仪器的开发不比做一个工程要简单!现在教学仪器设备也慢慢的越来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