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8):
在几种把顺序功能图转换成梯形图的方法中,起保停电路的方法可能在发生状态转移的那一周期出现前后两步同时成为活动步的情况,而置位复位方法则没有这一问题。

下面是一个案例。在《PLC编程及应用》一书(本人认为该书关于顺序功能图转梯形图的内容有很好的系统性,并且汇集了不错的案例)中第68页图5-7上有一个专用钻床控制系统的顺序功能图,以及用起保停方法写成的梯形图。在这个系统中,钻头往下钻是一个状态,这个状态之后是往上退回状态。在这两个状态转换的那个周期中,梯形图程序会出现两个状态同时为ON的情况,或者说前后两个步同时为活动步,下钻Q0.3和上转Q0.4两个输出同时发出。见下图:

如果采用置位复位方法,则没有这个问题:

按照SFC规则,前后两个步不可以同时为活动步,同时发出下钻和上行两种输出信号也不合理。但是由于一个周期时间很短,而且实际系统中还往往采用了硬件互锁技术,似乎还没有人在应用中遇到问题?

网友A:
能遇到的问题是我常人发现不了的问题那绝对是个高手,学习中.

网友A:
能遇到的问题是我们常人发现不了的问题那绝对是个高手,学习中。

楼主:
补充一点,在第一个图中,交换M0.5和M0.6两个梯级,就不会出现这两个状态同时为ON的情况,但是,这样做打乱了顺序,不是最理想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遇到的问题是我常人发现不了的问题那绝对是个高手,学习中.

网友C:
顺控用梯形图是很麻烦的,最好不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