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出现的严重故障

楼主(2012-08-28):
如图片所示:ABB变频器,型号ACS510-01-031A-4。打开机体发现整流模块炸裂,IGBT模块损坏,这台变频是用于4KW的补水泵电路。我搞不清是什么原因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故障?请各位师傅分析一下
这种情况要维修的话得多少银子呀?

网友A:
造成此原因的情况有多种的,电流电压过高等等多种原因的,维修些变频器应该就是模块费高,其余的费用大概几百块差不多了

楼主:
它的内部保护功能还是比较全面的,怎么能如此这样呢?

网友B:
全新欧派克(英飞凌)的模块300左右,艾塞斯的桥块100多点,光藕是A3120这一类的几块钱一片,再加上一些维修费用,你自己估计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看你找谁修了,维修收费都有高有低的

网友C:
ACS510比较垃圾,接触过几右均为炸模块。你自已修三几百成本,找人修1000左右。修这种机你要有很强的零件代换能力,板上的零件大多比较怪

网友D:
不值的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你找谁修了,维修收费都有高有低的

网友F:
这种机器已经退出市场了。故障率挺高。驱动光耦没有过流检测。保护功能太简单,桥快一坏烧一大串,启动电阻和继电器可能也坏了。另外 模块控制端钳位二极管也肯定坏了。

网友G:
原因很多,不太好说也有可能是质量问题

楼主:
你们说的很对,没有修的价值啦,我在板上检查了一些其它要紧的部件,坏的可能性挺大,
不过拿它来咱们大家共同交流挺好的,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H:
换一台新的,维修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