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8):
触摸屏操作正常的,只是无字体显示,是不是那里的先松动还是,呵呵

网友A:
呵呵;大多是液晶屏要更换了;

网友B:
楼主你提问的触摸屏是什么型号的?什么规格?你所讲的情况,根据我的维经验,触摸屏高压电路、灯管是正常的!问题在驱动板与屏!一般情况多数都是驱动板与屏的连接线氧化接触不良造成的。处理方法用无水乙醇搽洗接头和座子,一定要处理干净!用放大镜检查,待干后上机通电观查情况!要是故障以旧,那就是屏的事了!屏维修很费事,必须专业和功底深的才能碰它!确定屏坏了建立楼主换屏!祝楼主按照我的方法手到病除!!!!

楼主:
你说的步骤比较通俗易懂,谢谢师傅的知道,可以要个你的联系方式或QQ吗

楼主:
触摸屏里有灯管的?灯管在哪个位置,长条形的吗,呵呵?

网友A:
有的是LED背光的,没有灯管;你的屏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