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8):
各位前辈:

      在下有一个皮带机的工程,因没有使用过DROOP功能,特向前辈请教,在下谢过了!

1、调试过程中,两台变频器运行后,是固定一个变频器,调整别一台呢,还是两台要同时进行调整。
   比如:先将一台变频器的DROOP量设定为2%,去调整另一台?
         还是一台变频器的DROOP量为0,只调整其中的一台?

有经验的前辈详细一点描述可以吗?学习中!

网友A:
同样期待答案

网友B:
Droop功能一般都是用在主从控制的负荷平衡上。不是两台都Droop。如果都DROOP那不就Droop来Droop去的,没完没了了吗?肯定会乱套。Droop在主机上的速度调节器。当有一个突变的负载或给定变化时,Droop主机,使主机给从机的信号不会突变,或是缓冲,以保证系统的转矩平衡自适应。

你的皮带机系统,也是主从控制吗?如果是,他们是不是通过皮带耦合输出轴转矩的?也就是没有硬链接电机的输出轴?如果是,也用不着Droop,一般的,DROOP只针对硬轴连接的主从系统。

楼主:
droop功能严格上来说不是主-从的,MASTER-SLAVE是主从功能,DROOP可以应用在控制不是太精确的应用上,属于主-主控制吧,两台机器都可以调整,谁电流大,谁就调整,这次应用是皮带机,而我们的变频器恰恰没有转矩输入功能,所以不能实现主-从,只能从DROOP上做文章了

网友C:
在多台电机驱动同一负载的情况下,由于不同电机的额定转速不同,各个电机承受的负载就会有所差异,通过DROOP功能可以调整电机在同一负载下的转速降落,以平衡此工况下不同电机上的负载大小。没启动过,确实无法判断先调整哪个,所以得先运行起来看那个电流大就调整谁

网友B:
3楼描述精彩。说明这个要有条件。第一,变频器就是转速控制且有DROOP功能;第二,两电机都是转速控制,且输出轴是皮带传动。

很巧合,就在这个时候,西门子的官网技术论坛,传动栏目也在讲负荷分配的精华帖,有一网友把负荷分配总结了n种形式。其中之一,就是两电机一前一后两头驱动一个传送带系统。这个系统的控制方案就是两电机DROOP负荷分配。两个电机都是DROOP,各调各的负载。

所以,你可以试下,无所谓谁先谁后,都设置5%,先运行下看看效果。反正也是自己调自己的,所以无所谓了。只有实际带载才能见效果。

网友B:
补充:对了,两电机的控制,速度设定是一个给定源。这点很重要。也叫“同步”控制,负荷分配。

楼主:
我个人觉得也是,两个变频器都给定一个小的DROOP量,比如3%,再启动看看哪个变频器电流大,再进行调整,肯定要两台同时具备调整的能力,才能实现两台负载的平衡

网友B:
因为是控制皮带传送,所以无所谓了。无非就是皮带抖动几下。只能是运行中调试了(如果没有经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