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8):
   一、西门子840D数控系统维护
  1、液晶显示器的维护
  液晶显示器的使用寿命是30000个小时.
  而背光管的使用寿命是时10000- 20000个小时.
  更换背光管的方法:a.打开防护罩 b.松开显示器的安装螺丝,断开背光管的电源和显示器的信号电缆,卸下显示器 c.更换背光管 d.按上述相反的步骤安装
  2、电池的更换方法
  840系统共有两处电池,一个在MMC上面,主要保存CMOS的信息 , 它的使用寿命至少是十年,所以一般不需要更换. 另外一块电池在NCU
BOX里面,和风扇在一起,它的使用寿命一般在三年左右,用来保存NCK里面的程序和数据,由于有充电电容的保护,可以在NCK完全断电后更换电池,但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
  这两块电池的型号一样. 型号为 : 6FC5247-0AA18-0AA0
  (注意:在更换电池前最好作一下NCK和PLC的数据备份,西门子840C的电池在CSB板上,必须在系统通电的情况下更换!)
  二、西门子840D数控系统数据的备份
  840D系统的数据很多,包括NCK的数据,PLC的数据和MMC的数据,其中NCK和PLC的数据是靠电池来保持的,它的丢失直接影响到NC的正常运行,而MMC的数据是存放在MMC的硬盘(MMC103)或者是Flash
EPROM里(MMC100.2),它的丢失在一般情况下仅能影响NC数据的显示和输入。
  系统数据备份的方法有以下三种
  (1)备份到MMC的硬盘上(仅对MMC103适应),建议最好是MMC,NCK和PLC的数据分开备份,文件名最好用系统默认的文件名加上日期。
  (2)备份到软盘上或者是通过RS232口备份到外部的计算机上。
  (3)备份到NCK上面的PCMCIA卡上,该卡是一个装NC系统程序的8M的Flash
EPROM卡。它大约有5M左右的空间可用来储存系统备份数据。该功能只有在MMC软件版本5。0以上才能使用。这种数据的备份方法特别适合没有硬盘的MMC100.2。

网友A(2013-05-16):
西门子数控系统软硬件维修,现场调试Q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