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8):
厂里一台1.5Kw单相电机起动转的很慢,几秒后跳了过载保护,发热厉害,,是什么问题???会是起动电容问题吗??还是其它问题,,

楼主:
带负荷起动,空气压缩机来的

网友A:
我看应该是压缩机负荷过大或者是启动电容容量变小造成的。

网友B:
再看看单向阀坏没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应该是压缩机负荷过大或者是启动电容容量变小造成的。

网友D:
试试空载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过载造成的,检查一下负荷。

网友F:
电容或电机坏了,换电容试试

网友G:
电容容量小了会影响启动能力吗?

网友H:
小空压机吧。大都是负载大了。看看是否缺油,止回阀是否正常。

网友I:
先空载,试一下,,,
没问题,换大电容。。
一般是电容容量太小导致的。

网友J:
可能是因为单向阀损坏造成带载启动或者启动电容变小了

网友K:
轴承没问题吗?

楼主:
换了个300微法的启动电容,,原来的150,,现在正常了,,

网友L:
起动电容坏了,或者是离心开关接触不良,你说的启动慢,这就是造成电机发热的原因!检查后更换即可排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