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8):
压力变送器的工作原理
压力变送器得工作原理是将传感器采集到的微弱非电量压力—压力变量装换成为可传输的标准化信号输出,同时放大,以供应指示报警仪、记录仪、调节器等二次仪表进行测量、指示和过程调节。转换成的电信号与压力变量有一定得连续函数关系(通常为线性函数)。压力变送器主要由敏感元件、传感原件及测量转换电路三部分组成。
压力变送器原理见到示意图如下:
图.......
压力变量包括正、负表压力、差压和绝对压力。压力变送器根据测压范围可分成一般压力变送器0.001-20MPa和微差压变送器0-1.5kpa两种。

压力变送器现场测定过程中得故障处理方法
1.变送器输出信号不稳或输出为零
 出现这种情况时应考虑:压力源本身是否稳定;仪表或压力传感器抗干扰能力得程度;传感器接线是否正常;传感器本身振动及故障原因;电源极性是否接反。
2.mA读书偏高或偏低
 检查压力变量的度数;进行4-20mA输出调整。
3.输入压力无反应或泄压后变送器不回零位
 检查变送器的电源电压、检定设备及设定值(4mA和20mA点);检查压力接口是否漏气或者被堵住;检查接线方式和电源,如果正常在检查传感器零位是否有输出,或者进行简单加压看输出是否变化,有变化证明传感器没有损坏。
4.压力变量度数偏低或者偏高
 检查压力传输是否发生阻塞;检查检定设备及进行传感器调整;检车阻尼及电动势干扰。

楼主:
多交流并支持下吧

网友A:
现场运行中的变送器压力故障大部分不是压力变送器的问题,而是引压管内介质脏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