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8):
台达VFD_F上电报EF.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外部端子异常闭合故障,检查一下外部端子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B:
参数有问题,恢复出厂值即可。

网友C:
楼上两位说得都对,可以试一下。

网友D:
E.F 故障就是AIC1 断线,就是控制频率时用的是电流信号,电流信号小于2.5MA。变频器认为频率给定信号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