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温控问题

楼主(2012-08-28):
三菱PLC温控问题,FX2N系列PLC书上说
             S1              S2                 S3               S4
PID        D0             D10               D100            D150
       SV设定值       PV当前值       参数首地址       输出值
我想问下各位大侠,PID运算时S3需要占用D100起始的25个数据寄存器,这里的D100是否可以改为别的起始地址例如D160?还是被定义下来不可改动?

网友A:
地址可以改的,不是指定D100

网友B:
D100是可以改,但要注意后面连续的25个在其他地方就不要用了

网友C:
没有固定的,自己随便用。只要不冲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100是可以改,但要注意后面连续的25个在其他地方就不要用了

楼主:
如果用成D200以后的停电保持数据寄存器怎么样?关机再开机会有影响吗?如果有影响,会出现什么状况?求教各位大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