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8):
L           PY15
T           FY114
:
AN         F114.1
AN         F124.1
=            F124.0
AN         F114.1
=            F124.1
:
A            F114.1
AN         F124.3
=            F124.2
A            F114.1
=            F124.3
:
O           F124.0
O           F124.2
=            F111.7
上面这段程序和下面这段程序功能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吗,实在不太明白
L            PY15
T            FY114
:
AN          F114.1
=           F124.0
A             F114.1
=               F124.2
O               F124.0
O              F124.2
=            F111.7

网友A:
上面有 = F124.3,下面没有。

网友B:
程序看不懂,S5现在很难看到了,我公司原来意大利的设备上有两套S5-110,后来改成2N了

网友C:
异:
124.3是为得到个上升沿.
点:
1.看PLC程序的时候,要从先往后看,也就是要看程序的执行顺序;
2.PLC程序是循环扫描的,简单说一般是从输入,到程序从头到尾,再输出;然后又反复这个过程.
解:
第n个扫描:114.1是0,那124.2是0,没说的.
第n+m个扫描:如果114.1变1,在改变124.2之前,124.3是0,所以前面124.2得到1;然后124.3变1.第n+m+1个扫描,124.2就变0了.也就是只有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检测的是114.1的上升沿.以后114.1一直为1或变0,都不改变124.2.
假设第n+m+i个扫描:如果114.1变0了,那么124.2依然是0,如上述;但124.3也由1变0了.
第n+m+i+k个扫描:如果114.1变1了,就重复第n+m个扫描的事情,124.2又得到一个114.1的上升沿.
谦:
我说得对么?大家指正.
惑:
lz是脑筋急转弯呢?还是故意考大家?

网友D:
看不懂,S5没有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