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12-08-28):
一个10千伏线路,经过变压器,变成380伏,我现在问给高压端装电度表(高压表)计量,和给变压器出来380伏低压端装电度表,哪个计量少?哪个更准确?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有多大区别

网友B:
这个没了解过,但发现现在高压低压都有计量柜

网友C:
低压端计量少咯.
变压器有变损吧!假设效率是90%,那供电的(高压)100度电,用电的(低压)就计量90度.是不是?

网友D:
准确不准确跟计量装在那里无关,跟元器件的等级有关。
高压计量将变压器的铜损铁损计了进去,而低压计量只将计量装置以下部分的用电计量,所以肯定是高压计量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准确不准确跟计量装在那里无关,跟元器件的等级有关。
高压计量将变压器的铜损铁损计了进去,而低压计量只将计量装置以下部分的用电计量,所以肯定是高压计量多。
说的没错。关键是我觉得楼主想法很奇怪,你这个计量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