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8):
请教各位师傅,在判断出基极和什么类型的管子(PNP,NPN)后,如何判断出集电极和发射极?NPN的我知道了,书上都写的以NPN为例,可是PNP呢?过程一样吗?

楼主:
判断集电极c和发射极e:仍将指针式万用表欧姆挡置 "R × 100"或"R × 1k" 处,以NPN管为例,把黑表笔接在假设的集电极c上,红表笔接到假设的发射极e上,并用手捏住b和c极 ( 不能使b、c直接接触 ), 通过人体 , 相当 b 、 C 之间接入偏置电阻 ,读出表头所示的阻值 , 然后将两表笔反接重测。若第一次测得的阻值比第二次小 , 说明原假设成立 , 因为 c 、 e 问电阻值小说明通过万用表的电流大 , 偏置正常.

楼主:
求PNP的管脚识别方法

网友A:
百度一下呀

网友B:
判断PNP的和判断NPN的是一样的,买本书好好学习一下吧。这些都是基础知识。

楼主:
知道是基础,我查了很多书,都是说NPN的。说方法一样,能具体点吗?就像NPN的判断方法一样具体的。一句一样和类似之类的话更让人迷糊。百度的PNP方法是不一样的

 判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以PNP为例)将万用表置于R×100或R×1k挡,红表笔基极b,用黑表笔分别接触另外两个管脚时,所测得的两个电阻值会是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在阻值小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集电极;在阻值较大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发射极。

百度的方法很不一样的

楼主:
所谓一样的方法是不是在测NPN时的黑表笔换成红表笔接的是集电极呢?

网友C:
现在的数字万用表和模拟万用表都有三极管的测试插孔。不是问题呀。

网友D:
建议买一本电子方面的书籍好好看看。很多要学习的!

网友E:
看了问题。看了回答。只能说我太多知识太不懂。
<url=http://www.nbguqi.com/>胶带封箱机</url>

网友F:
PNP与NPN测量时相反

网友G:
书上说的都是扯淡的,不实用,让三极管的有字的一面对着自己,从左到右依次是  e  b c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书上说的都是扯淡的,不实用,让三极管的有字的一面对着自己,从左到右依次是  e  b c 。
也有可能是b c e。不同封装的排列是不一样的。还有场效应管、可控硅等都是三个脚,他们的管脚功能都不相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PNP与NPN测量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