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8):
各位老师:s7200的自由口通讯是不是通过SMB30或130将PLC通讯端口设置成与待连接设备的通讯协议相同的报文格式就可以呀,打个比方假如待连接设备的通讯协议是RS232的,我就通过SMB30或130将PLC通讯端口设置成RS232的报文格式,是USS的就设置成USS的报文格式。是我理解的这样吗?还是别的?恳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看手册吧!!

网友B:
1.S7 200PLC通讯口是基于485接口的,不能直接接232接口;
2.SMB30与SMB130是通讯口字符格式:数据位长,停止位长,波特率;
3.数据帧协议:自由协议或PPI协议;
4.自由协议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如是否由起始符开始一个数据帧的接收、不否使用终止符来结束一个数据帧的传输;或者由一个时间来开始、结束一个数据帧传输等;

楼主:
多谢两位大侠,我不明白的是我这个自由口协议是根据连接设备的通讯协议来写的吧,但我怎么知道连接设备的通讯协议是什么报文格式呢?设备数据位长,停止位长?还请楼上的耐心说明白一些

网友C:
燕过要留声啊。。。

网友D:
楼主你来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好具体解答你!

网友E:
每种有通讯接口的设备,其通讯口自然有它的规范与说明,请参照设备相关通讯的说明

网友B:
首先你需要知道你连接设备的通讯协议:
数据位长:(7/8)一般ASCII模式数据是7位,一个校验位;modbus_rtu数据位长8位;
停止位长:(1/1.5/2)一般1位,modbus_rtu有时用2位
滤特率:(1200/4800/9600/192000/38400)比较常用9600bps
校验位:(奇/偶/无)
数据帧格式:modbus_rtu格式时是一个断开时间来检测数据传输的起始与终止的
      ASCII模式时一般会以一个起始符与终止符来传输数据的比如常见的0x02(STX)\0x03(ETX)\0x05(ENQ)等;

网友F:
自由口通信
自由协议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如是否由起始符开始一个数据帧的接收、不否使用终止符来结束一个数据帧的传输;或者由一个时间来开始、结束一个数据帧传输等;

是不是必须要设置开始和结束字符啊,忽略了开始字符就不能发送,试过了。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QQ419549128

网友B:
发送数据跟开始结束字符无关;
自由通讯用XMT指令:
XMT指令有两个参数,一个是待发送数据地址,另一个是指定端口号;
待发送数据格式:第一个数据是待发送数据长度(必须)其后是数据帧;

网友B:
XMT指令用边沿驱动如:
LD M0.0
EU
XMT VB0
0

网友G(2013-11-20):
先看手册是如何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