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概念问题求教

楼主(2012-08-28):
各位大侠:初次接触300,感觉跟200差别很大,一些概念不清楚。我的理解是300的背景数据块相当于200里的局部变量数据,300的共享数据块相当于200的全局变量数据。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还有多重背静数据就不知道啦!哪位大侠可以告诉我这些概念的正确理解及用法吗?感谢不尽,还有300里的数据转换方式好像又跟200的不尽相同,真头疼!!!

网友A:
300是SIEMENS家生的,200是后养的

网友B:
背景数据块在200中并不能体现出来,因为200中由系统分配空间,无需用户干预。

网友C:
有cvlsam大侠解答的,一般都不解了.
初次接触300,就琢磨数据块,觉得不是太好.
你先编程序,用得到这些数据块再说;用到了没问题也就没问题了,有问题了(往往是程序执行不如预期),再思考或者问这些,就好解释了.要不,你就从头学程序设计.把什么全局,局部,静态,实例(是不是就是背景)块都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