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欧姆龙的PLC连不上电脑。请问有谁能帮到我。谢谢了。

楼主(2012-08-29):
大家好,我这个PLC,上面有RS232的接口的,我现在买了一条USB转RS232的线,加一条RS232公口转母口的的线。还是连不上。。为什么??那位大哥可以教教我。我是新手。谢谢了。

网友A:
USB转接器加200S编程电缆
电缆不对
1000年你也连不上。

楼主:
请问一下,是要改电缆线吗、?
是不是要改电缆线?怎么掉过来才能用呢??是要把几跟几掉换一下呢、?谢谢大哥

网友B:
呵呵;
1、USB转RS232不一定都能支持PLC的;
2、232口到PLC的RS232口电缆为XW2Z-20S-V,你的是不是?
3、就算电缆都对,如果你的RS232口通讯格式被改了,一样也是不能连上的;

楼主:
谢谢哥,我的搞好了。
我把那条公口对母口的线剪开,把几条线对掉过了,后现,自动联接了。不过,后现来还有个问题,就是里面的程式读不了,,都在灰色没法点。联上以后,总会出现个新建的画面那个子,,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才能把以后的程式读出来。。

网友C:
已经看晕了

网友D:
这根线能用吧

楼主:
谢谢大哥
我就是按这个方法接的,现在可以用了。。只是,,我的软件可能版本有点问题。还在的办法。真的谢谢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