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9):
以下是东元变频器维修故障代码表,我们工程师根据多年的变频器维修经验总结出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LCD书面显示
(中文版)
故障内容
异常接点
异常原因
处理对策
故障(UV1)*1
直流电压过低
运转中直流主回路低电压
动作
Ÿ  电源容量不足
Ÿ  配线电压降
Ÿ  变频器电源电压选择不当(30HP以上)
Ÿ  同一段电源系统中有大容量马达启动
Ÿ  电源侧电磁接触器不良或故障
Ÿ  检查电源电压及配线
Ÿ  检查电源容量及电源系统
故障(UV2)*1
控制迴路电压过低
运转中控制回路低电压
动作
故障(UV3)*1
MC故障
直流主回路突波电流抑制用电磁接触器故障
动作
故障(OC)*1
过电流
变频器输出电流大于变频器额定电流的200%
动作
Ÿ  加速时间太短
Ÿ  变频器输出端短路或接地
Ÿ  马达容量大于变频器容量
Ÿ  驱动特殊马达(高速马达或脉衝马达)
Ÿ  延长加速时间
Ÿ  检查输出端配线
故障(GF)*1
地短路
变频器输出端接地(接地电流大于50%变频器额定电流)
动作
Ÿ  马达绝缘不良
Ÿ  负载侧配线不良
Ÿ  检查马达绕线阻抗
Ÿ  检查输出端配线
故障(OV)*1
过电压
过电压保护(减速时主迴路直流电压太高)
动作
Ÿ  减速时间太短
Ÿ  电源电压太高
Ÿ  延长减速时间
Ÿ  加装煞车电阻器
故障(OH)*1
过热
散热片过热
动作
Ÿ  冷却风扇故障
Ÿ  周围温度过高
Ÿ  风扇过滤网堵塞
Ÿ  检查风扇、滤网及周围温度
故障(OL1)*1
马达过负载
变频器内部电子式热动电驿过负载检出(保护马达)
动作
Ÿ  过负载,低速长时间运转
Ÿ  V/F曲线选择不当
Ÿ  马达额定电流(Cn-09)设定不当
Ÿ  马达温升测定
Ÿ  减轻负载
Ÿ  设定适当的V/F曲线
Ÿ  设定正确马达额定电流(Cn-09)
Ÿ  故障未排除前,若反覆运转测试,易损坏变频器
故障(OL2)*1
变频器过负载
输出电流超过额定值113%时,反时限特性电子式热动电驿动作(保护变频器)
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