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9):
我现在要搞个烘干的炉子(温度200度以下),炉内有易燃气体,炉管是金属的,装物料的盒子也是金属的,盒子和炉管垫什么材料不会因为摩擦或者碰撞产生火花?还要耐磨耐用。

楼主:
石墨材料如何? 200度以下应该安全吧

玻璃纤维布怕不耐用啊

楼主:
石墨耐耐磨高温,那是在无氧的环境下,不知有氧的环境下如何啊?没查到数据。

网友A:
有氧怕是不行吧
CO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氧怕是不行吧
CO2啊

有条件的吧,没有达到一定的温度,C是很稳定的,千年不腐万年不化。

网友B:
垫子用石墨,盒子用316。

网友C:
要烘干就要加温?你用什么加温?可燃气体是什么?炉管有多粗?多长?盒子有多大?为什么要摩擦?要烘干什么物料?炉内的易燃气体是加温用的吗?那么怎么就“怕怕”有“火星”呢?是害怕“爆炸”吗?还是需要这个气体与烘干物发生化学反映?是你说不清楚?还是想遮遮掩掩?实在是弄不清楚你的意图?所以才发出以上疑问?见谅!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烘干就要加温?你用什么加温?可燃气体是什么?炉管有多粗?多长?盒子有多大?为什么要摩擦?要烘干什么物料?炉内的易燃气体是加温用的吗?那么怎么就“怕怕”有“火星”呢?是害怕“爆炸”吗?还是需要这个气体与烘干物发生化学反映?是你说不清楚?还是想遮遮掩掩?实在是弄不清楚你的意图?所以才发出以上疑问?见谅!见谅!

这个问题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与此无关的东西就不要说了

楼主:
我准备按5楼说的做,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实际上是可燃液体,加热后变成可燃气体挥发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石墨耐耐磨高温,那是在无氧的环境下,不知有氧的环境下如何啊?没查到数据。
有氧,在温度高700度以上就着火燃烧了,我试过用石墨坩埚花银子.用火一烧石墨坩埚着了,像煤一样,用耐火砖,土办法用黄泥,和盖房子用的红砖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搞个烘干的炉子(温度200度以下),炉内有易燃气体,炉管是金属的,装物料的盒子也是金属的,盒子和炉管垫什么材料不会因为摩擦或者碰撞产生火花?还要耐磨耐用。
装的物料是什么楼主,用316好了点吧

网友B:
炉膛里面,基本上都是石墨和不锈钢,还有就是耐火砖了。

网友F:
用玻璃丝绵应该差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