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9):
我想用plc 控制  步进电机 ,通过丝杠带动滑台, 滑台上安装气动手爪, 通过光电开关,在工件前进时 一头一尾接触到光电开关,使plc来确定 工件长度是否合格 。 这种思路是否可行?

网友A:
测量精度不高。。。。

楼主: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虚心求教

网友B:
在联轴器上装个编码器不是更好?为什么要2个光电开关?

楼主:
编码器是必须的,但是没有起点和终点 ,你怎么知道你跑了多长的距离呢?

网友C:
不行的,精度太差了

网友D:
首先,工件的长度是多少。
然后,任何被测量的工件都要有个基准。
测二端,不如固定一端,然后再测一个端部就可以了。
楼主的方法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求丝杆和导轨的精度很好。同样要找一个基准参数。
可以考虑用一个直线电子尺
办法很多,就看精度的安装位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工件的长度是多少。
然后,任何被测量的工件都要有个基准。
测二端,不如固定一端,然后再测一个端部就可以了。
楼主的方法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求丝杆和导轨的精度很好。同样要找一个基准参数。
可以考虑用一个直线电子尺
办法很多,就看精度的安装位置了。

网友F:
你可以在程序上编入反馈脉冲信号寄存器,比如plsy drva这些脉冲计算指令,然后用c236以上的高数计数器计算脉冲数,这脉冲数就是路程了。

楼主:
谢谢我觉得这个也许可行。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