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9):
2.  FX2N扩展配置
  1)FX2N扩展单元
  FX2N系列还具有较为灵活的I/O扩展功能,其中扩展单元由内部电源及内部输入输出接口组成,FX2N系列扩展单元见表3。
表3  FX2N扩展单元(AC电源、DC输入)
型     号
输入点数
输出点数
扩展模块
可用点数
继电器输出
晶闸管输出
晶体管输出
FX2N-32ER
FX2N-32ES
FX2N-32ETT
16
16
24~32
FX2N-48ER

FX2N-48ET
24
24
48~64

  图2是FX2N-32ER扩展单元外形图,扩展单元在扩展组合中起中间电源供给及I/O扩展作用,当扩展组合供电电流总容量不足时,就须在扩展组合中增设扩展单元进行供电电流容量的扩充。
图2 扩展单元FX2N-32ER

  2)FX2N扩展模块
  FX2N扩展模块仅由输入输出接口组成,需由基本单元或扩展单元供电,其控制用电源为DC5V,FX2N系列扩展模块见表4。
表4  FX2N扩展模块(控制电源用DC5V)

输入输出
总点数
输入
点数
输出
点数
继电器
输出
输入
晶体管
输出
三端双向可
控硅开关元件
输入信号
电压
连接形式
8(16)
4(8)
4(8)
FX0N-8ER
-
-
DC24V
横端子台
8
8
0
-
FX0N-8EX
-
-
DC24V
横端子台
8
0
8
FX0N-8EYR
-
FX0N-8EYT
-
-
横端子台
16
16
0
-
FX0N-16EX
-
-
DC24V
横端子台
16
0
16
FX0N-16EYR
-
FX0N-16EYT
-
-
横端子台
16
16
0
-
FX2N-16EX
-
-
DC24V
横端子台
16
0
16
FX2N-16EYR
-
FX2N-16EYT
FX2N-16EYS
-
横端子台

  3)FX2N特殊扩展设备
  FX2N还有特殊功能板、特殊模块及特殊单元等特殊扩展设备可供选用,特殊扩展设备需由基本单元或扩展单元供DC5V电源,见表5。
3.  FX2N扩展规则
  1)FX2N扩展组合
  通过FX2N基本单元右侧的扩展单元、扩展模块、特殊单元或特殊模块的接线插座进行扩展。可扩展单元和扩展模块分为A、B两组,A组扩展设备为FX2N 用扩展单元与扩展模块、FX0N用扩展模块和特殊模块(不能接FX0N用的扩展单元);B组扩展设备为FX1与FX2用扩展单元、扩展模块、特殊单元及特殊模块。
FX2N基本单元右侧可接A组与B组扩展设备,接B组扩展设备时必须采用FX2N-CNV-IF型转换电缆。但在B组扩展设备的右侧不能再接A组扩展设备。
表5  FX2N特殊扩展设备(控制电源用DC5V)

特殊扩展设备类型
型号
名称
功能概要
耗电(mA)
特殊功能板
FX2N-8AV-BD
容量转接器
模拟量 8点
20
FX2N-422-BD
RS422通信板
用于连接外围设备
60
FX2N-485-BD
RS485通信板
用于计算机
60
FX2N-232-BD
RS232通信板
用于连接各种RS232C设备
20
FX2N-CNV-BD
FXON用适配器连接板
不需要电源

特殊模块
FX0N-3A
8位2CH模拟输入、1CH模拟输出
电压输出:DC±10V,电流输出+4~±20mA
30
FX0N-16NT
M-NET/ M1N1用绞合导线
I/O:8点/ 8点,局间100m
20
FX2N-4AD
12位4CH模拟输入、模拟输出
电压输入:±10V,电流输入:+4~±20mA
30
FX2N-4DA
12位4CH模拟输出
电压输出:DC±10V,电流输出+4~±20mA
30
FX2N-4AD-PT
12位4CH温度传感器输入
电压输出:DC±10V,电流输出+4~±20mA
30
FX2N-4AD-TC
4CH温度传感器输入(热电偶)
热电偶型温度传感器用模块
30
FX2N-1HC
50kHz 2相调整计数器
1相1输入、1相2输入、2相输入:最大50kHz
90
FX2N-1PG
100kpps脉冲输出模块
单轴用,最大频率100kpps,顺控程序控制
55
FX2N-232IF
RS232C通信接口
RS232C通信用,1CH
40
使用以下特殊模块或特殊单元时,需必换FX2N-CNV-IF型电缆
FX-16NP
M-NET/ MINI用光纤
I/O:8点/ 8点,局间100m
80
FX-16NT
M-NET/ MINI用绞合导线
I/O:8点/ 8点,局间100m
80
FX-16NP-S3
M-NET/ MINT-S3用光纤
I/O:8点/ 8点,局间50m
80
FX-16NT-S3
M-NET/ MINT-S3用绞合导线
I/O:8点/ 8点,16位数据:28字,局间100m
80
FX-2DA
12位2CH模拟输出
电压输出:DC±10V,电流输出+4~±20mA
30
FX-4DA
12位4CH模拟输出
电压输出:DC±10V,电流输出+4~±20mA
30
FX-4AD
12位4CH模拟输入
电压输出:±10V,电流输出+4~±20mA
30
FX-2AD-PT
2CH温度输入(PT-100)
PT-100型温度传感器用模块
30
FX-4AD-TC
4CH传感器输入(热电偶)
热电偶型温度传感器用模块
40
FX-1HC
50kHz 2相高速计数器
1相1输入、1相2输入、2相输入:最大50kHz
70
FX-1PG
100kpps脉冲输出块
单轴用,最大频率100kpps,顺控程序控制
55
FX-1DIF
IDIF接口
ID接口模块
130
特殊单元
FX-1GM
定位脉冲输出单元(1轴)
单轴用最大频率100kpps
自给
FX-10GM
定位脉冲输出单元(1轴)
单轴用最大频率200kpps
自给
FX-20GM
定位脉冲输出单元(2轴)
双轴用最大频率200kpps, 插补时100kpps
自给

网友A:
问下,手册有没有DOC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