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下载程序错误

楼主(2012-08-29):
第一次从电脑下载程序到触摸屏,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有没有勾选韧体呀

网友B:
USB 线松动了,重新插一下,安装一下驱动。

楼主:
勾选了呀,我试了好多次,都不行

网友C:
可能是USB线问题,电脑是不是很老,USB口是老的

网友D:
基本是USB线不好。

网友E:
还有型号也许不正确,我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重新插一下数据线会解决,有时是机型选型时不对。

网友F(2021-11-19):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G:
随便新建个文件保存下再下载一下看是不是能正常下载成功;

网友H:
是不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