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错误

楼主(2012-08-29):
绕线式电动机,如果在接线中  把转子线接在了定子上,把定子线接在了转子上,请问送电后,启动电机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牛人,要跳空开了

网友B:
你可以做个实验,然后告诉我们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做个实验,然后告诉我们结果

楼主:
可现实发生了,我们这有人就这样给接上了,电机不转,但是电压却变成了330VAC(电源电压)空开上口    真的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事后电机没事?

网友E:
未遇到过该情况,楼主可以根据现象分析一下,或请哪位朋友帮忙从原理上分析分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现实发生了,我们这有人就这样给接上了,电机不转,但是电压却变成了330VAC(电源电压)空开上口    真的 不知道为什么
  电机怎么样了?

网友G:
可现实发生了,我们这有人就这样给接上了,电机不转,但是电压却变成了330VAC(电源电压)空开上口    真的 不知道为什么
是这样的话员工非常感谢,可以休息下

楼主:
这是我们公司一个天车设备,检修后天车工试车,大车小车动作都正常,但是当动钩子就不动作,钩子电机是绕线式电动机,转子回路串电阻降压启动,然后找电工,在倒转接触器下口测量测量电机不缺项,没有检查转子线路,然后让天车工动钩子,发现接触器吸合,但是下口电压不够,是330VAC,然后测量天车主电源接触器也是电压不够,怀疑电源接触器闭合不好,虚接。但是打开后发现内部触电完好。所以只好找高手电工测量,高手电工到后,测量发现转子线缆开路,定子线路居然短路,然后就发现了问题,定子和转子线缆接反了。 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H:
一无经验,二无实际真可怕!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一无经验,二无实际真可怕!
李工说的是

网友I:
不要紧,短时间

楼主:
谁能科学的给分析一下 原因  为什么电压会这么低,

网友J:
电压接在转子上。转子电阻比较小。相当于过载。把电压拉低了。但为什么过载保护没跳。不知分析的对不。请高手解答。

网友K:
弄一下就知道啦  哈哈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电压接在转子上。转子电阻比较小。相当于过载。把电压拉低了。但为什么过载保护没跳。不知分析的对不。请高手解答。
这句话怎么理解“相当于过载。把电压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