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9):
新手在学习可编程控制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疑惑,因为我们在学习可编程控制器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触摸屏方面的知识,可能会想知道可编程控制器和触摸屏的关系。

其实PLC与触摸屏之前的关系就如本文的名字一样,是一对密不可分的两兄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不懂得触摸屏的知识不能说学会了PLC。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从实际应用上来说,现在几乎每一个稍微上点规模的项目或者机器,都是PLC与触摸屏搭配使用,只会PLC不会触摸屏我们是无法做好一个项目的,就如之前所说的PLC交通灯课程设计实例,也可以把触摸屏加入进去。其次我们也要明白,触摸屏在项目中的作用,我们谈到一个项目,往往会把触摸屏叫做上位机,实际上触摸屏是上位设备的一种,何为上位,就是PLC的一些输入信号是从上位机上得到,很多功能的实现需要上位给PLC命令,一些PLC和设备的状态需要在上位机上显示出来,在最初,这样的功能我们是以物理按钮和指示灯来实现,但是随着触摸屏价格的不断降低,用触摸屏代替将是节省成本的有效手段。

再者,触摸屏由于其可随意改变的特性,让项目方案的修改变得更加自如,无论是增加或是减少信号,只需要改变上位的软件,不需要在设备上动刀枪了。因此,PLC与触摸屏是一对密不可分的亲兄弟,我们学习PLC的同时也要学习触摸屏的相关知识本文来自PLC视频教程

网友A:
  恩,是这么回事。

网友B:
可以再结合些实际例子就更好了。。。
说的很对。。。

网友C:
呵呵;也不是什么情况下用PLC的地方都有用触摸屏的;

网友D:
PLC搞清楚了
触摸屏自然就理解了

网友E:
请问高手们:信捷触摸屏TP560-T不能上传到电脑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