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9):
各位前辈有一个关于STEP7库的疑问

stdlibs/builtin/sfc32

standard library/system function blocks/sfc32
的区别,我看帮助里的解释都一样

这是库的截图,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Standard Library是Stdlibs的升级版本。

楼主:
Standard Library概述:
STEP 7标准软件包包含有下列标准库
系统功能块:系统功能块(SFB)和系统功能(SFC)
S5-S7转换块:转换STEP 5程序的块
IEC功能块:用于IEC功能的块,例如,用于处理时间和日期信息、比较操作、字符串处理以及选择最小/最大值。

组织块:默认组织块(OB)
PID控制块:用于PID控制的功能块(FB)
通讯块:用于SIMATIC NET CP的功能(FC)与功能块(FB)。
TI-S7 转换块:一般用途的标准功能
其它块:用于时间标记以及用于TOD同步的块
在安装选项软件包时,可能要添加其它的块。

///S5-S7转换块:转换STEP 5程序的块?
这个是咋回事?谢谢

网友B:
学习了。越学越觉得西门子PLC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