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0):
1、西门子变频器430过压损坏,故障编码报F0002。在DOS-P上设置恢复厂设置,还是有F0002出现。检查K2225 ,LM317正常(未通电处理检查!)

F0002是直流母线过电压,先断开负载,参数恢复出厂设置,
检查变频器MM430的供电电压是否偏高,监控直流母线参数r26是多少,通常AC380V经过三相桥整回路输出直流在DC540V左右,如果太高可能桥整回路就有问题了。
为了使故障码复位,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法中的一种:
1. 重新给变频器加上电源电压。
2. 按下 BOP-2 上的 键。
3. 通过数字输入 3(缺省设置)
F0002过电压:
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
♦ 禁止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P1240=0)
♦ 直流回路的电压(r0026)超过了跳闸电平(P2172)
♦ 由于供电电源电压过高,或者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方式下引起过电压。
♦ 斜坡下降过快,或者电动机由大惯量负载带动旋转而处于再生制动状态下。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以内 。
2. 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必须有效(P1240),而且正确地进行了参数化。
3. 斜坡下降时间(P1121)必须与负载的惯量相匹配。
4. 要求的制动功率必须在规定的限定值以内。
注意
负载的惯量越大需要的斜坡时间越长;外形尺寸FX 和GX 的变频器应接入制动电阻。
请你使用OFF2停车方式看看还存在F0002吗?www.gzwxgk.com电路板维修

2、 如何对西门子MM430变频器加外围保护

再谈谈“怎样加外围保护430!”
1。整个厂房/车间必须安装完善标准的避雷装置;
2。电气设备,包括电机,变频器,屏蔽电缆,电器柜等的接地必须良好规范;
3。电气环境要好,保证电机和输出动力电缆的绝缘等级,变频器的环境温度,湿度,污染等符合要求;
4。保证负载不要长期过载运行。

网友A:
这个故障如果不能复位,就是坏了,需要去送修。如果能复位。那就要检查:

1.P1240=1否?必须要等于1;
2.电机和变频器的PE端子,是否直接用大截面的电缆线直接连接?要直接连接。
3.适当加大减速时间。通过观察参数r0027监控值,保持其在电机额定电流以内。

三条做到,应该不会出现F002故障了。

网友B(2012-11-23):
F0002不能复位的话就比较麻烦;

网友C(2014-03-19):
回复 网友B:
这个故障我我修过,是检测电路出问题了。